现在很多板子换桥都要刷BIOS。求教

楼主(2018-10-14):
各位大神,了解一下, 那些桥更换后需要刷BIOS 。咨询下。
怎么判断需不需要刷BIOS

网友:
AMD不需要。intel的5系列之前的基本不需要。后面的最好都刷

网友:
intel的6系列以后的好像都要刷。。。特别是8系以后

网友:
不刷是什么表现啊

网友:
刷bios 不麻烦啊!!几分钟就搞定了!!主要程序难找

网友:
换完基本都要刷 尤其是INTEL

网友:
关键是需要编程器固件啊好多都不能编程器直接刷

网友A:
BIOS不好找 直接买减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不好找 直接买减板的

看错了-_-||

网友:
HM5X以后平台的大多都需要刷BIOS吧,不刷可能不亮机或亮机慢。

网友:
换桥一般都需要改ME,

网友:
换桥一般都需要改ME的

网友:
软硬件要邦定

网友:
不刷有的可以用,有的开机慢。

网友:
那挺麻烦的,对于新手来说有一定的技术难度

网友:
建议刷吧,,,,很多不刷的会出现风扇狂转,,,或黑屏,,,或开机显示慢,,,,

网友:
只在SR系列上遇到过,战神系列,其它的暂时未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