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擎B85M-HDS和B85M-PRO3无CPUPWRGD

楼主(2018-10-14):
收到两块板子,华擎B85M-HDS和B85M-PRO3,测的都是无CPUPWRGD,io发的PWROK2.7V,DRAM_PWROK有0.8V,CPU电源管理芯片RT8884 VR_RDY脚3.28v,VR_HOT#脚和VCCIO_OUT脚无电压,请问这个信号是做什么用的,桥要满足什么条件才会发CPUPWRGD呢,求助各位

网友:
另外有个LM393比较器,第一脚和第7脚输出都是低电平,不知道这两路控制什么信号的,不知道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
LM393的7脚是比较器第二路输出,5脚必须大于6脚,7脚才会输出高。

先看看393供电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LM393的7脚是比较器第二路输出,5脚必须大于6脚,7脚才会输出高。

先看看393供电正常不。

供电正常就是两路比较器都正端2.8,负端3.3所以两路输出都是0v,不知道这两路正常是输出高还是低

网友:
这个是桥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