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P1950W 闪的厉害

楼主(2018-10-14):
RT,插上通电会检测信号,过一会就跳起来。

大神指导哈。换哪个板子解决问题。

网友A:
拆开先测下电压正常吗?电容有没有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先测下电压正常吗?电容有没有鼓的

          指导下,要检测哪里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