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5一体机电池报错 不进系统一直显示wait……

楼主(2018-10-14):
接机客户反应一直显示英文,刚开始感觉是电池没电了,F1后出现wait……通病来了,报了换南桥的价格!果断加焊

完美亮机

同行兄弟有类似情况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哎! 加焊不解决问题没到几个月还代返修

网友A:
开放板块
什么问题最好如实报价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放板块
什么问题最好如实报价比较好

返修的情况已经考虑到了,又加装了一个散热风扇,可以降低返修机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