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820-00165工作条件正常暗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8-10-22):
故障机型:A1466 板号:820-00165

故障现象:能开机,暗屏。

故障分析:暗屏一般是屏有问题,或者主板背光升压电路有问题

维修过程:拆开先找了一个好屏装上试了还是暗屏,主板屏接口有进过水的痕迹,防水标变红。但是没有看到发霉腐蚀的地方。
打屏接口J8300的3,4脚背光供电PPHV_S0SW_LCDBKLT 对地值596; 6,7,8,9,10,11脚背光反馈脚对地值638; 14脚DP_INT_HPD_CONN对地值790; 15,16脚 I2C_TCON_SDA  SCL总线对地值735;
18,19脚PP3V3_S0SW_LCD_UF供电对地值590,都正常。升压二极管D7701、升压电感L7701阻值正常。
测电压I2C总线,
PP3V3_S0SW_LCD_UF供电都有3,3V; 背光供电PPHV_S0SW_LCDBKLT只有8.6V不正常,应该是升压电路没有工作。
测背光IC U7701 PP5V_S0供电;

PP3V3_S0供电;

BKL_EN背光开启电压2.86V;

BKL_PWM电压2.85V;

I2C总线电压3.3V都正常,对地值也正常。

怀疑芯片有问题,从料板直接拆了一个芯片换上,涛声依旧!都正常怎么不升压呢?一下没有思路了,看论坛上很多人背光修不出来就用笔记本坏屏上的LED升压板改电路,但是那个改起来麻烦而且调不了亮度。进水的机器容易断线,把相关的线路测了一遍没有找到问题,

干脆把背光IC U7701取下来一个个脚位测量,当测到A5 脚时发现问题了,A5脚应该连到升压二极管D7701的二脚,测量时却不通!

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发现升压二极管D7701旁边的一个测试点XW7720腐蚀断线了。
找到问题就好办了,从U7701 A5脚焊盘上飞线到D7701二脚对应背面的过孔上,

再用绿油固定好,
再把背光IC装上,开机测试屏幕终于亮了!

维修结果:主板进水导致腐蚀断线引起的暗屏,飞线OK。测试一天没问题,收钱!

各位走过路过的看官帮忙加点分,谢谢

网友:
图文并茂,维修工夫了得,佩服。

网友A:
老哥  我也在绵阳  哈哈 你是不是在佳禾啊

网友B:
我有个亮一半,还没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老哥  我也在绵阳  哈哈 你是不是在佳禾啊

方便加微信不 老哥  交流一下  我是上班的  没有啥利益冲突

网友:
楼主的维修十分仔细了,断线不好发现

网友:
感谢您分享有用的信息。 谢谢。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方便加微信不 老哥  交流一下  我是上班的  没有啥利益冲突

以前在佳禾,现在在会临巷3-5 机锋科技 我微信: 绵阳苹果维修 欢迎加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亮一半,还没解决

亮一半的查一下反馈电路看看。。。。。

网友:
A5脚到升压二极管腐蚀断线,这是进水比较常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在佳禾,现在在会临巷3-5 机锋科技 我微信: 绵阳苹果维修 欢迎加我!

加个微信咋样

网友:
暗屏是非常好修的。。。。。。。。。。。。。。。。。。。。。。。

网友:
这眼力不错啊。。。。。。。。。。。。。。

网友(2020-07-14):
这都能发现,楼主技术太好

网友:
分晰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