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C不开机,开机电流不起

楼主(2018-10-14):
E430C开机电流不起来。,只有一点点动作,测试怀疑是南桥问题,于是换了一个就好进系统正常了,
可是第二天再测试又回到原故障,
我又重新加焊一遍。于是又亮机了。再放了半个小时又不开机了,。非常郁闷。
难道 是板层问题吗?
现在点位图又没有。怎么办呢。

网友:
南桥的复位电容和晶体电容直接换了,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
查下 RTC电路  应该有惊喜

网友A:
建议 换rtc,费板子上搞一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 换rtc,费板子上搞一份

rtc 电压正常呢

网友:
波形呢?代换最靠谱

网友:
RTC电路电压正常~不代表RTC正作工常~你这问题修RTC电路就是了。修这种问题最好有示波器

网友:
桥附近的元件不稳定,,,,,,,,,,,

网友B:
确实是板层问题啊,RTCRST电压正常SRTCRST电压偏低,南桥拆了 两个信号阻值不一样,SRTCRST阻值比RTCRST低

网友:
想问一下RTC是什么电路作用是给晶振,电压好起振触发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板层问题啊,RTCRST电压正常SRTCRST电压偏低,南桥拆了 两个信号阻值不一样,SRTCRST阻值比RTCRST低

两个信号阻值不一样也不代表板层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信号阻值不一样也不代表板层有问题!

我拆掉了南桥阻都不一样,你看看电路图没其他连着了

网友:
查下 RTC电路

网友:
不亮的时候待机电流多少

网友:
RTC电路电压正常~不代表RTC正作工常~你这问题修RTC电路就是了

网友:
每天进论坛逛帖子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板层问题啊,RTCRST电压正常SRTCRST电压偏低,南桥拆了 两个信号阻值不一样,SRTCRST阻值比RTCRST低

电容拆了吗

网友:
查下 RTC电路   晶振 这些

网友D:
死马当作活马医,把电压偏低的那个电阻换成1k的看能不能强行的拉高,有时候会有用的

网友:
感觉确实有可能是某个电容不良 漏电导致

网友:
加焊不能排除本身问题,有可能是自身不稳定,换一个试下

网友(2018-11-13):
引用 网友D:
死马当作活马医,把电压偏低的那个电阻换成1k的看能不能强行的拉高,有时候会有用的

你说的对。但我强行拉高拉不高!,而是被拉低。

网友:
我也觉得应该是RTC电路的问题

网友:
换个晶振试试 协振电容一起换了

网友:
你可以试着给桥旁边的晶振加热试试 可以的话就换晶振

网友:
这种问题最后先换下RTC,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修这种问题最好有示波器

网友:
这样的的确不好修啊

网友:
pcb有问题吧,或者小电路的问题,只能知悉检查啊

网友(2022-07-07):
有一台E430C,拆下了光驱装了个光驱位硬盘盒以后不能正常关机和休眠后不能恢复,后来在网上查到是光驱位硬盘盒有个设置开关,移了个位置就都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