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屏幕分离的时候怎么样才不会割到偏光

楼主(2018-10-14):
RT,老是割到偏光,特别是oca胶很薄的,很容易割到

网友A:
换0.5的钢丝,开始下钢丝的时候处理好屏幕和盖板上的残余胶,保证钢丝是贴着盖板滑下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0.5的钢丝,开始下钢丝的时候处理好屏幕和盖板上的残余胶,保证钢丝是贴着盖板滑下去的

老兄,是0.05,不是0.5啊  。0.5偏光都割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