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现在小6套件搬到6p上面可以用吗?

楼主(2018-10-14):
亲戚给了一个小6,摔得严重,断头,打算搬板,记得以前是可以的!

网友A:
可以,硬盘底层改为6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硬盘底层改为6p

我有个同学说,ios 11的时候试过,激活不了,我就纠结了

网友:
以前可以,貌似11系统后就被激活不了了

网友:
放心吧,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同学说,ios 11的时候试过,激活不了,我就纠结了

有可能现在苹果限制了吧   要试一试才知道

网友:
可以改下低层资料

网友:
激活不了

网友:
以前可以,现在不行了

网友:
老铁iOS12有没有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硬盘底层改为6p

老铁,iOS12有没有试过。。。。。。。。。。。。。。。

网友:
准确的说是新出的32g的不可以。以前出的16g那些可以。但是具体什么时间之前的不可以还没有得到数据

网友:
好的,那我可以试下

网友:
主要是搬哪些套件?

网友:
可以 前几天弄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