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R9sp反复重启,做字库无用

楼主(2018-10-14):
反复重启偶尔进系统开机又重启,哪位修过指导下,我重做字库,有人说我思路不对,大家怎么看

网友A:
这个碰见过好几个。 做过字库当时能进系统。一安装软件就会卡死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碰见过好几个。 做过字库当时能进系统。一安装软件就会卡死重启

那样的话,是字库坏了吧…………

网友:
更换电源

网友:
最好详细询问客户最近机器出过什么问题没有,拆攻放,Wi-Fi、音频等外设,留最精简系统开机,依旧的话换字库我,CPU,不行换板换客户,字库拿下做UP盘,速度很快

网友:
是不是暂存坏了?

网友:
我刚发的红米n4x也这样,换电池,换完无限重启,插充电器有时能进系统,几分钟又自动重启

网友:
手机现在还有两部这种问题的机器呢,木有思路

网友:
我这台r9sp也是  偶尔可以进系统点几下卡死又重启,

网友:
我手头也有2台 不知道咋搞

网友:
电源通病,有大神公布了!

网友:
PM8400通病虚焊,加焊 重植 更换PM8400

网友:
pm8004加焊无效,定个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