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46 g4板载U触发0.3就掉电。。。谁修过

楼主(2018-10-14):
hp 246 g4板载U触发0.3就掉电。。。谁修过

网友:
这样不好回答吧,各主要电压都产生了吗?固件刷过了吗?

网友:
查时序,看谁先掉

网友:
按时序查各大供电有没有出来。。。

网友:
先看看那一路电压没有产生,慢慢缩小范围,估计是有一路重要电压没有建立起来,所以掉电了

网友:
查供电和ec待机电压

网友:
                各主要电压都产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