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深夜分享下修个R7PLUS进水没触摸

楼主(2018-10-14):
客户来说是机器进水了,没有触摸,拆机发现没有明显腐蚀痕迹,
报价后留机分析查问题,没找到这板子的图纸和点位,也不知道这机器触摸供电在哪里,
没办法只能找个废屏先从屏幕上的触摸IC下功夫吧,
方法是:废屏扣号主板开机,检查屏幕触摸IC工作的基本条件去,也就是电压2.8V,1.8V,I2C总线,复位,同步信号等,2.8V最好找,触摸IC旁边的最大个电容就是了
上面没拍照,也就不上图了,
经测量我这个无2.8V,
顺藤摸瓜,从大电容到排线座,再到主板接口找通路,找到触摸2.8V供电脚,然后打值测量发现没有短线丢件
下面就简单了,直接找那种5脚转换2.8V供电IC,一般就是照相机和触摸IC用到,而且应该离屏接口不远,

一番排除后找到它了

看,上面引脚都以腐蚀了,处理焊盘,找个板子上拆过来装上去
开机测试正常触摸

网友:
这才是牛人啊

网友:
这个方法借鉴了

网友:
谢谢大神思路,学习了

网友:
你们看懂了吗,我是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