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a-f2a85xm-hd3能触发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8-10-14):
ga-f2a85xm-hd3主板,触发开机后不显示,不跑码。测过pci座 a15 b16电压分别为3.3v 、1.6v。vdd2.5(Q62)电压2.5V 。cpu、南桥都会发热,双bios第一脚都是3.3v高电平,请问还要从那入手检修?

网友:
查查其他各大供电是不是正常了 。。。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