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惠普 4416S 适合新手的拆机教程

楼主(2018-10-14):
平时修手机今天开始学修电脑。在迅维网校买了视频,看了几天有点冲动,按照《用稳压电源观察开机过程》搞了一台DELL的笔记本,到500多毫安上不去,本子上面的电源指示灯还亮着,教程上说是桥/总线供电,不懂总线供电就按照另一个视频说的加热下桥的玻璃片,开机亮屏F1进XP系统,果断用我的“大炮”风枪加焊OK,
     趁热打铁再搞一台惠普4416S,老板说不开机的随便搞!加电一看10--20毫安电流不动,按开关键没反应,以为是开机键坏了,取下电源想打开看看,随手一按开机了!还能进系统,但是怎么用电源都没反应,可能是充电接口有问题,拆机——动手的时候才发现和其他的本子都不一样,后面没螺丝!每天看迅维的帖子,我也贡献一点新手的微薄之力——给那些新手们
先把后边撬开

下图左右都有一颗防拆机标封着的螺丝

用拆机片向前推同时向上翘

这是压条的结构

这一步很关键:必须先拆键盘——不是从两边拆‘卡扣’,键盘上端有3颗扁平螺丝取下后,整个手掌在键盘两边向屏幕方向用力推!!!

这是键盘边缘和机壳的结构:卡扣已经断了才发现不对!

另一边的卡扣完好!

最下端的面板也是有扁平螺丝,

肉眼可以看到卡扣,我是用镊子把卡扣向外挑起后,像拆键盘一样用力向屏幕方向完美拆下,注意有触摸板的排线!

网友:
小哥肯学就是优秀,再接再厉哦

网友:
老机器了,拆机的原理大同小异,只要仔细,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小哥肯学就是优秀,再接再厉哦OOPP

网友:
拆机原理基本相同,只要细心观察,没见过的机子也可以拆开,重点是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