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用BD9329代替SY8133实际改电路

楼主(2018-10-15):
       今天接到一台新蓝H2401的LED,通电测试指示灯不亮,屏幕无反应。
       于是拆机目测下面图片黄色处电容已爆,更换后还是不行,后测量12V转5V的模块SY8133(丝印AAW3CA)有12V输入无电压输出,手上又没有这个芯片,只有BD9329,因考虑两个芯片的输出电流大体差不多。于是改了图片上的电路。其中8脚和6脚参考了一片三星的驱动板可以悬空不接。7脚启动端加了个100K电阻到12V输入端作为缓冲,1脚BST芯片内部驱动升压调节端只用了电容没有用电阻也是参考的三星板。后面还用芯片给的公式计算了一下两个调节电阻的阻值和输出电压是否吻合,电阻一47K,电阻二10K,经计算输出5.13V没有偏差。至此改装修复成功。

网友:
二楼附上该机程序

网友:
一看到计算公式就觉得好牛逼,我都忘光计算公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芯片,我上去淘宝买了10个  就三个好的,换的怀疑人生,有好些装上去好的,用半小时 原故障。客户拿5台 ...

我改的这个测试了3个小时没有问题

网友:
一看到计算公式就觉得好牛逼,都忘光计算公式

网友:
电流稍微大些的地方,就是容易坏,佩服楼主的精神了

网友:
可以用模块改啊,只有一块钱硬币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