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Pro A1398 主板 820-00426 输入密码后掉电重启

楼主(2018-10-15):
大侠们,今天接到以客户送修电脑,进水后其他维修店帮忙把水清除干净了,可以开机了,但是电池不充电这本问题客户说可以不修久放一边了,主要问题就是到输入密码那里输入完密码就掉电重启,拆除掉触摸板就可以工作了,更换触摸板问题依旧。请大家多多指导。
图片是触摸板接口

网友A:
看来你不怎么接触苹果 。换个新电池先不这种机型没电池也会掉电。要是还不行在看看系统

网友:
第一点  进水的部分一定要清理干净  烘干       掉电的原因有很多  具体要自己查查    先裸板点亮测试   然后在插配件 看看是那个配件有问题导致的掉电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不怎么接触苹果 。换个新电池先不这种机型没电池也会掉电。要是还不行在看看系统

谢谢,我换一个电池看看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