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40U

楼主(2018-10-15):
把这个带六角星标志的地方螺丝拆掉就没电了,最简单的拆电池方法,不需要翘电池。然后拆完主板即可,装的时候最后打这个螺丝,打上就通电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新机加固态,加完就不能用电池了,里面设计的螺丝孔比现有螺丝多一个,意思是原来就缺一个螺丝,装完把本来该上到这里的螺丝上到了另一个孔,最后打了客服,客服告诉我看看是不是某处缺一个螺丝……

网友:
拆了就没电池了   没试过                                     下次碰到试试

网友:
那个螺丝孔上面有一条信号线 。。把螺丝拧上去 就把信号接地了。

网友:
华硕好几款都是这样的,尤其那个顽石系列

网友:
如再遇到这机器,拆装机就应当注意这里了,,,,,,,,,,

网友:
这样的呀,学习了

网友:
仔细一看果然有条信号线连接那个螺丝!

网友:
呵呵,这个设计-----针很屌,类似一个跳线作用----上螺丝要是没留意就困惑了......

网友:
老款苹果有这个设计 设计师闲的就是

网友:
大家拆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这颗螺丝阿,打别的螺丝用电池不能开机。

网友A:
没遇到过,下次记得看看,呵呵,不过这个6角形的螺丝是比较特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下次记得看看,呵呵,不过这个6角形的螺丝是比较特殊

螺丝都长一样,六角星是那个标记。

网友:
不打这螺丝就没有接地,这种设计很少,,,,,,,,,

网友:
一般在主板上要上螺丝的都会有标注的,比如三角标记,梅花标记,最好不要少装,也不要多装,所以我还没发现到这种情况,还是要谢谢分享,万一这里断线是不容易注意的,会以为一般地线引起忽略。

网友:
这个 螺丝的标记都不一样,必须上这个螺丝的

网友:
好像这个机器上面就这一颗白色螺丝,而且这个螺丝比较粗一点,一直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感谢楼主的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