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进水后不充电故障 已经修复

楼主(2018-10-15):
接到一台外地客户发来的华硕X555Y的机器 版号是X555DG 客户描述是机器不充电  换了新电池还是不充电  机器有进水的地方 没动 就发过来了。
  我拆开机器后换了一个电池提示电源已经接通 没有检测到电池。。我发现进水位置 在电源接口位置。。经过测量发现有2个2R2电阻损坏了。。我正好有一个差不多的主板 我就把主板电源接口位置进水腐蚀的小件都换掉了。再开机 提示电源已经接通正再充电  但是电池电量一电也不长。我又把充电芯片PQ24735换了。。还是一样。。没办法就来论坛找了找资料。有同行上传的 PQ24735的每个脚的电压。我对照我的测量了一下。。芯片第4脚应该是输出24V的电压。。可是我的主板芯片的第4脚只有19.7V.看到有些同行回帖说保护隔离电路的第一个场馆直接导通了 就会出现这种芯片第4脚是19V的情况,我测量了一下我的主板  果然第一个场馆DS级导通了。我把场馆拆下来反复测量也是导通状态,我找了很多主板也没见到特别合适的  我手上有一个华硕型号类似 版型类似的板子  但是保护隔离的2个场馆是小的。。。我就拆过去了。。开机 测试可以充电了。。反复测试都没问题。。机器修好了。。。真感谢万能的论坛。。
笔记本不充电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7551-1.html

网友:
这个故障值得大家借鉴

网友:
希望大家遇到好的笔记本故障分享给大家,时间就是金钱。。

网友:
论坛的确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
值得学习的经验,很好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的确是个好贴

网友:
希望大家遇到好的笔记本故障分享给大家

网友:
能修好华硕好厉害

网友:
充电电路 可是不好修呀   高手呀

网友:
这种进水出现的问题还是蛮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