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一片技嘉p61-s3 反复掉电案例

楼主(2018-10-15):
p61-s3 rev 2.0反复上电,   老规矩 ,先测供电
   cpu  vtt  与vccsa
内存  桥供电都问题
cpu大电感  无电压,典型缺供电断电重启
cpu供电芯片  95836无9脚无vr-on   开启电压为0,.正常电压1.06    看看其他论坛友发的帖子,借鉴哈他们发的图纸  还有图片, 就是图一 和图二, 跑线 电源24针接口  位置,  拆掉q17没用.还是只有找与vtt相连的电阻pr193    (看到后头都要支付0.5费用   自己跑跑线路看),   费力不少劲  总算找到了   pr193在  sys  fan1旁边  图片三     一头有1.05一头0v , 测量电阻阻值正常,直接短接能跑码   看来还是与这个电阻相连的,  三极管类型没有拉低电压,   正好旁边有两个三极管   与pr193相连    废话不多说  , 拆掉旁边的三极管,  通电跑码,料板找两个管子换了    故障排除   图四就是三极管位置

网友:
技嘉的板子多为PG信号不正常,缺PG或者PG电压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