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着看看这张卡到底是什么卡????

楼主(2018-10-15):
一张旧卡,驱动装不上。

背面

芯片

估计是张假冒卡,帮看看到底原来是是什么卡。

网友:
这种卡 我遇到很多,是山寨改卡,驱动是专用的。那些卖改卡的淘宝店有这种驱动。用驱动精灵或者官方驱动,是打不上驱动的。他们那驱动是修改过的。可以去淘宝买个驱动。

网友A:
9500GT改的卡,修改驱动已经完美装好了。

网友:
山寨货 只能用它的卖家给的驱动 其他的 驱动精灵和万能驱动  NV官方驱动都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9500GT改的卡,修改驱动已经完美装好了。

你是怎么修改驱动的!这种卡我都是用不同的驱动软件试最低版本的驱动!多数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