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一台HP的老笔记本北桥虚焊,大家帮看BGA温度应该设置到多少才好?

楼主(2018-10-15):
又来一台HP的老笔记本北桥虚焊,大家帮看BGA温度应该设置到多少才好?
之前接到几台类似这样HP笔记本,北桥虚焊,风枪吹下北桥又可以亮,冷后又不亮,但上BGA基本都把北桥焊坏,或把红胶下的珠球搞短路!!大家有是好的方法吗(不重植,重植工多,而且可能会掉点,)?
这种红胶以前我上BGA前都除掉,论坛上好多朋友说不用除掉除掉了可能以后更加容易虚焊。LK触屏的BGA 这种要设置多少温度,如果是XW触屏的BGA又得设置多少度合适?

网友A:
AMD的吧,焊好了估计也用不了几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的吧,焊好了估计也用不了几个月

为什么呢?重植是不是用得久些?但重植的话一般都是用有铅的珠球吧?熔点笔原版的低呢,会不会也不耐用!?

网友:
215度最高,焊一次2个月

网友:
问的高了会爆,每款BGA温度设置都不一样,依靠经验来做吧

网友B:
这个桥本身就垃圾 温度低了不融化 温度高了直接爆  看运气的 而且也没有你说的重植用的久 都是用的无铅 哪有那么容易虚焊 都是芯片本身寿命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桥本身就垃圾 温度低了不融化 温度高了直接爆  看运气的 而且也没有你说的重植用的久 都是用的无铅 哪 ...

HP的这种桥,我设置最高220的基本都爆了。但买回来的同样设置220却从来没爆过!难道真的是芯片寿命问题!?重植我都不敢上无铅的珠,怕爆!

网友:
你可以在加焊的时候加个1角钱的硬币了。就不会了,

网友:
可以的 n。。。学校了。。。行吧行吧

网友:
确实在上面放一个铜片才加焊,,,,不容易爆,,,温度最高220可以了

网友:
上热风180度半小时左右不吹化,这样弄了不好的只有取下来,报风险可能要换。

网友:
我一般都是芯片刚刚能动暂停一会会,然后降温。

网友:
这种机器真的是麻烦自己

网友C:
楼主这种能收到钱吗,估计收150都难了,150重植不合算,买芯片更不合算

网友:
这样的桥加焊是没有什么意义了,不是芯片与主板脱焊,是晶体与芯片基本脱焊,加焊只能是碰运气了,最好还是换新的。

网友:
这个机器居然还有人修我的天啊

网友:
每种BGA的温度是不固定的,这个要自己经验来搞

网友:
所有的板子我都用同一个参数  包括黑胶拆装

网友:
                     修了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种能收到钱吗,估计收150都难了,150重植不合算,买芯片更不合算

刚好150,加焊后 给他拿回去了,同行的。不懂他收他客户多少钱。150不算贵吧?如果换的话,这个芯片都要70块钱了。。。算上手工费,技术费,售后费。。。不算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