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H61H2-A V1.0不过内存 附主板图纸

楼主(2018-10-15):
H61H2-A V1.0不过内存 测主供电 1.5V  正常,负载供电 0.7V OK,238 236 脚 3.3V 正常。换u,换内存,均卡内存代码。附上主板图纸

补充内容 (2018-10-18 12:28):
10.18号,再测,发现无VAXG电压,查百度,得知这是核心显卡模块供电,.继续维修中。。。。

精英主板H61H2-A v1.0图纸PDF格式.rar

网友:
有时候BIOS问题也会卡内存,,,

网友:
用 双面1333的内存测试一下看看 能否有效

网友:
查查1.8的供电。

网友:
不看到内存的236脚电压SPD电压是多少?

网友A:
vaxg供电是测哪里?卡内存是什么症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axg供电是测哪里?卡内存是什么症状?

vaxg,是核心显卡供电电压。这个测量点假负载上,或者根据电路图找。这个不影响上电时序,是跑马以后才出来的。这个电压缺少的话,会造成可以开始跑码,但是无图像送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vaxg,是核心显卡供电电压。这个测量点假负载上,或者根据电路图找。这个不影响上电时序,是跑马以后才出 ...

怎么样,现在有没有修好啊,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10.31号  刷BIOS  无效 故障依旧。ROM芯片更换,再刷,仍旧老毛病。列入报废料板。。

补充内容 (2018-11-6 16:41):
11.6号 此主板已经修好 随后发帖子 介绍修复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