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丝印A033封装是SOT-23请问是什么型号有原理图吗

楼主(2018-10-15):
是一个国产无名电子词典的,不开机,我看电路类似电脑的3/5V待机电路,但是IC是5脚的A033,5脚 可能 是调整,4脚输入,3脚输出,2脚是地,1脚不知道啊,查不到这个型号啊,知道的帮帮忙谢谢

网友A:
是个比较器。原理图截图给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个比较器。原理图截图给你

谢谢谢谢。但是怎么电路板上实测2脚是接地的,这原理图是3脚 接地,不是很对应啊。如果 是比较器,不应该有大电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谢谢。但是怎么电路板上实测2脚是接地的,这原理图是3脚 接地,不是很对应啊。如果 是比较 ...

这旁边应该有cmos电池吧。你看看。具体的文档翻译我也不太会,只能看个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