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冠捷MILO Q191显液晶显示器亮黄灯不通电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10-15):
冠捷MILO Q191显液晶显示器亮黄灯不通电故障维修案例

  显示器型号:冠捷MILO Q191

  故障现象:液晶显示器亮黄灯不通电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一台冠捷MILO Q191显示器,故障液晶显示器亮黄灯不通电,用809F联机无法识别。

  把电源板主板拆了,万用表量电源板有电压5V 18V、主板5V、3.3V正常,开机键通断正常其电压1.2V,指示灯电压1.8V 。

  通电不一会主板边角落发烫,手摸烫手主板短路了,将RTD2120芯片拆了,通电还是边角发烫,量三极管D402 ,5V电压转出1.2V,另一脚4V电压。跑线到C412贴片电容上电压1.2V,最后将C412拆开(已经击穿),在量电压回升3.3V指示灯亮了,接上信号线显示OK。

  至此,冠捷MILO Q191显液晶显示器亮黄灯不通电故障修复。

  最后附上用809F联机识别到RTD2120系列读取程序:
   冠捷Q191-M190A1 L07 715G2498-2-2 RTD2120 2025L

网友:
谢谢来 ,就是来看看的以后有需要再来

网友:
2498板的通病,C412短路,在左下角位置

网友:
这一类的板,C412确实是通病,根据漏电程度,会引起不开机、自动关机、按键不灵等故障。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记下了,、。。。。。。。

网友:
这个我碰到过,也是找了好半天。。。。。。。。。。。

网友:
通病,已遇到好多台机子。。。。。

网友:
这种通病了碰到就是钱

网友:
      这种好像挺多的,谢谢楼主

网友(2018-11-25):
通病故障c412电容短路,我有一点不明白,怎么测3.3伏正常呢?

网友:
   这板不贵的,  直接换还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