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不定时掉电秒杀术

楼主(2018-10-15):
戴尔N5010的机器  故障是掉电 有时候进系统掉  有时候显示立马就掉了 电流掉到0.18停留一会又回到待机0.02再次还是可以触发的  拆开裸板测试故障也是一样   电流掉到0.18的时候待机3-5V芯片发烫 经验告诉我3-5V电容有问题 于是换了两个330的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最后解决方法是加电容  如下图     希望可以帮到坛有秒杀这故障 不要走弯路再去换芯片什么的好一轮   谢谢

网友:
这多难看,换成470的也不行吗,这圆的不好看

网友:
感谢您分享有用的信息。 谢谢。 谢谢。

网友:
修的好山寨,这么长的脚,容易短路

网友:
为什么要加电容 如果芯片没问题是不需要加电容的 你是没找到故障点吧 这线飞的多难看

网友:
这种情况没遇到过啊

网友A:
这个壳子盖不上了吧

网友:
我这种有强迫症的肯定是不行了

网友:
这样做来知能用多长时间,感觉问题没查到不建议这么改。当然这是个人想法,不知对不对。

网友:
额,大长腿果然受欢迎?楼主这么干不合适,电容有大容量的啊

网友B:
换个胆电容会好很多吧,谢谢分享

网友:
我试过是电容漏电的

网友C:
这种还真没试过,也没遇到过。我觉得还是楼主没找到真正的故障

网友D:
背面有空位,补上就好

网友E:
我感觉不是这个问题,一般3V 5V用220的电容都可以

网友:
楼主好技术,这么强,太棒了,无敌了,赚大了

网友F:
用的台式机大电容  这这这。。。。。。  稳定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的台式机大电容  这这这。。。。。。  稳定么

就是找不到电容才改的  应该装3、5V位置的电容会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不是这个问题,一般3V 5V用220的电容都可以

改了就好了  不是它问题是什么问题?  容值不够也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不是没台机顺便装个220  330就可以的  有些机可以  不代表每一台机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背面有空位,补上就好

没找到适合的电容  空间又允许  所以出此下策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还真没试过,也没遇到过。我觉得还是楼主没找到真正的故障

加了就好了  还没找到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胆电容会好很多吧,谢谢分享

料板都拆光了  找不到才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壳子盖不上了吧

可以的   空间大的很  15.6的大本

网友:
莫名喜感  竟然还有这个电容

网友:
是不是电容失效滤波不良,你直接示波器打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我喜欢找出真正原因的维修,这样的维修老是有强迫症感觉会返修。

网友:
也是个办法

网友:
换成别的电容也可以吧。这方法记下了。谢谢

网友:
直接加贴片不就好,而且这种故障用示波器修直观。不用去猜想

网友:
待机芯片发烫的话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建议在好好查查

网友:
这个加电容的说法应该是NEC大电容那种才有,希望你这个能稳定

网友:
和acer的4738g一样的都是3v 5v的电容出问题

网友:
这是给待机加的电容吗,用电解电容代替难看

网友:
估计是 个通病啊  谢谢老板分享一下 小弟收藏一下 希望自己能用的上

网友:
不错见识了,总之搞好稳定就好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备点470的,330的换成470的准没问题了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为什么要加电容 如果芯片没问题是不需要加电容的 你是没找到故障点吧

网友(2019-09-24):
竟然这样也可以,涨姿势了

网友:
测试下 先收钱再讲

网友:
如果有示波器的话倒是可以看看待机的波形 心里就有底了

网友:
是不是要加电容可以用示波器测一下,

网友:
握草 加330 不行

网友:
修好就是硬道理 只要修好了 不返修 怎么快怎么来

网友:
这也行。。。想都没想过可以用台式机电容
人才啊
卧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