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分析

楼主(2018-10-15):
(图片)

网友:
谁能分析一下,这个局部电路图的作用,看不懂

网友A:
看不懂什么,这是个复合场管,2脚进3脚出,同相作用,高进高出,就是信号转换一下名字

网友:
不太对吧,感觉不太对,3D3V_AUX_S5  是个线性电压,是一个常数,感觉一3v5V芯片一得到电压就高电平,这两个复合管处于导通状态,拉低 D 或S极,那个PM_RSMRST#  (RSMRST#_KBC)被潜位到低电平似的,不太理解,起个什么作用,复位什么芯片吗,这个信号来自于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什么,这是个复合场管,2脚进3脚出,同相作用,高进高出,就是信号转换一下名字

不太对吧,感觉不太对,3D3V_AUX_S5 是个线性电压,是一个常数,感觉一3v5V芯片一得到电压就高电平,这两个复合管处于导通状态,拉低 D 或S极,那个PM_RSMRST# (RSMRST#_KBC)被潜位到低电平似的,不太理解,起个什么作用,复位什么芯片吗,这个信号来自于EC

网友:
终于得天了正解,自以为 是正解  发个图片欢迎批评指正.

网友:
搞的我郁闷了好几天  总算有点眉目了   轻松了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电路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