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Y410P RTCRST问题

楼主(2018-10-15):
接到一台Y410P 按开机键 灯亮 不走电流 CMOS电池放电也不行 测了一下RTCRST 阻值为0 直接拔下南桥 还是零,应该是中间的通路电容短路 没有点位找不到 ,谁有点位呀
Lenovo

网友:
有图纸呀,先查一下图纸呀,最后再拆桥呀,,,怎么直接就把桥拆了,,,

网友:
CMOS电池一般都先会连一个二极管,,,才去桥,,,,用万用表开到二极管测试档,,然后表笔一边接电池脚位,,一边接一大个乱乱的铜丝,,,,去扫一下主板,,,有短路的就是相连的了

网友:
不过最好是拿用烧鸡方法最实用,,,试试

网友:
RTC外围电路很简单,先把外围查完再考虑换桥,,,

网友:
大件最后动,牢记先软后硬,先简后繁。

网友:
外围电路查查,看来桥白干了

网友:
桥好惨!它好冤枉啊!

网友:
排查下连接的小电容。

网友:
桥说不是我的错 你说就是你 拆了再看

网友:
这种问题最快速的办法是 用烧鸡大法,直接加一个小电压电流上去,可以烧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