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不开机

楼主(2018-10-15):
一个华硕K42JR拿来的时候是不开机,拆机量开关处没有电压,论坛里说是103排阻问题,换了还是不行,查点图,量开关到103排阻阻值不正常,应该是通的,但是有阻值,说明可能是夹层断线,直接飞线,开关电压正常了,开机正常,此机修复。送上点图,及点图工具。

k42jr 4.0.zip

网友:
学习了   夹层断线,直接飞线,开关电压正常了,开机正常,此机修复。

网友:
找到病症就好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