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型号A1502 版号:820-4924-A

楼主(2018-10-15):
模具型号A1502  版号:820-4924-A
求助问题:机器目前裸板通电 电流跑到0.6几左右掉电 屏幕没显示。偶尔能正常开机进去系统 再次关机 开机掉电。苹果主板电路知识浅薄,有无大神可以指点?圈起来的位置是不是BIOS芯片?

网友A:
对  这个是BIOS存储芯片    刷写的时候   一定要保留原芯片的程序才刷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  这个是BIOS存储芯片    刷写的时候   一定要保留原芯片的程序才刷写

好的 谢谢。。。。。

网友:
这BIOS刷得值呀,千把块就到手了

网友(点评):
刷一刷!就有千把块!

网友B:
是BIOS 芯片。刷就行了 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BIOS 芯片。刷就行了 祝你好运

不确定是不是BIOS的问题 找了个料板拆下来换上去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