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70

楼主(2018-10-15):
笔记本 一台  不开机   联想的 y40-70  配置还可以    接上电源  开机 电流到0.77  屏幕闪了一下 就 没有 反映了  刷了 bios  一个样子 板载u  不回事u坏了 吧  求助有遇到解决的吗

网友:
看看是不是已经亮机了

网友:
先查一下屏线的背光供电,,屏供电,,屏开启等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打下键盘灯看有没有亮机  查下屏接口的定义

网友:
能抓住USB不?没有抓住,BIOS也确定无问题无进水无掉件就烤一烤CPU,不要超过180度烤半小时左右。还不行换板了不然动了CPU就不能交换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