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 REV:3.0

楼主(2018-10-15):
一张技嘉H61主板,开机几秒就断电,不重启,可以再次触发。做为新手,在论坛查各种通病,基本都是无CPU电压,我这个内存电压都没有。先找内存电压吧,U7提供DDR_1.5V,供电有的,就是没有开启信号(这也是后面才明白是由南桥控制Q60,Q61,Q67,Q68开启)走了很多弯路。由南桥发出的-SLP_S3和-S4_S5无电压,看图都是直连的,中间没有其它的,直接飞线,从117的3V飞到R415和R428,内存电压出来了。可是还是没有亮机,CPU无电压,按照论坛通病找了下,一个电阻换了。换了搞定,顺利亮机。

网友:
新手修板,不知道飞线是不是正确的,请师兄们多多指教。这次维修还有哪里不足。谢谢!

网友A:
这线飞的太长了,,,其实给个开启信号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这样刷                                                   合适么

网友:
好的,学习了。。。。。对方答复 要分啊

网友C:
你是有图纸修的吧,

网友D:
这个 你没有图纸吗? 图纸上很直观就可以看到内存电压的en信号受控的管子了 ,论坛基本都有技嘉h61的图纸和点位的

网友E:
H61的板子现在死贵死贵的,唉,还有维修的价值

网友F:
飞线太长了,现在H61不知道咋回事这么贵,还是值的修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线飞的太长了,,,其实给个开启信号就行,,,

对哦。ATX都有3.3V,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有图纸修的吧,

是的,新手维修看图也难。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 你没有图纸吗? 图纸上很直观就可以看到内存电压的en信号受控的管子了 ,论坛基本都有技嘉h61的图纸和 ...

新手走了弯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H61的板子现在死贵死贵的,唉,还有维修的价值

还行吧,就练练手。

网友:
引用 网友F:
飞线太长了,现在H61不知道咋回事这么贵,还是值的修修的

好的,谢谢,明天改正。

网友:
好厉害,学习了,我是新手维修看图也难

网友:
老师傅 就是厉害  不错 学习学习

网友G:
楼主讲的有点没听明白啊,说没内存电压,后面又说有的,又说没开启,既然都能开机了,内存电压的开启怎么可能没有,要知道内存电压的开启比PSON都要早的,矛盾啊

网友:
厉害,厉害,学习了,我是新手维修来学习了。

网友:
线太长了 。。。。。。。。。。。。。。。。。。。。。。。

网友:
楼主不错了,自己能搞定,H61很多人都是直接放弃,不好修理的

网友:
一个电阻换了。换了搞定,顺利亮机。什么信号的电阻,不说清楚。

网友:
这也行啊,飞过去两个电阻之间是作为上拉电压还是直接作为开启电压的

网友:
看的行,受益匪浅!多谢楼主!

网友:
额    其实飞的比我好多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网友:
很多板都有通病的了 这样修起来效率快多了

网友:
现在我这样的小白就是连看图修都难,还在论坛里拼命找图

网友:
再回复一下,你们有什么方法找这个线路的走向,跑线路有什么方法不

网友(2019-01-06):
引用 网友G:
楼主讲的有点没听明白啊,说没内存电压,后面又说有的,又说没开启,既然都能开机了,内存电压的开启怎么可 ...

这帖子发的,我刚修到这块板子,没内存供电开启,本来想看看,结果这楼主发的是什么啊,本以为简单明了,结果什么都没说明白,你这帖子真是垃圾到家了,说都说不明白,你还发出来干什么啊

网友:
楼主的帖子真垃圾,你飞线飞的又是哪里啊,把3VSB当开启信号不成,什么都没说明白,真气人

网友:
通病还是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