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5不开机

楼主(2018-10-15):
电脑待机0.09,按开机键电流为0.04,51123芯片发热。是什么问题。

网友:
1、16脚VIN
2、13脚EN0(8脚和17脚的线性开启)
3、3脚VREF基准
4、18脚ENC  PWM开启并驱动3.3和5V上下管开始工作
5、23脚输出PG

网友:
看来是通病,有知道的吗?芯片已换,3V、5V场管已换,线性3 5v阻值电压正常。目前还没好

网友:
换3v,5v后滤波电容试试,刚看其他贴子这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