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459不显示电流0.6不动 偶尔正常显示

楼主(2018-10-15):
板号:DA0AM8MB8D0
我是内存槽子第一脚空焊 、你们是第几脚呢
在论坛看见好多一样的故障 应该是通病了

网友A:
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  我遇见过,你可以先刷下bios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  我遇见过,你可以先刷下bios试一试

楼主说了,是内存槽开焊,,,,,,,,,,,

网友:
这一楼回的真是无语了,不仔细看文章就瞎说,一看就象灌水的,鄙视。

网友:
不是吧,好像记得遇到过一次,最后退修了,难道是内存槽的问题??

网友:
                     这个算是通病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  应该是通病

网友:
这个还没有遇到过  下次遇到可以先看看这个问题

网友:
我内存槽都换了  还是不行 你说气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