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这种屏蔽罩大家都是怎么干下来的

楼主(2018-10-15):
全封闭,高温锡,不好剪,而且底部大面积接地,散热非常快,只能高温吹下来吗

网友A:
司登利2320E 300度,拆起来很快~!弄完后,用有铅锡镀一下,吹上的时候260度足够。像这种没什么胶的主板,随便弄,只要主板不起泡。

网友:
也可以稍低的下加热,,,,,,

网友:
都是只能加热,取的时候要小心,可能出现里面的元件也化锡了,别搞掉了

网友:
一般300左右 多吹一下 注意观察 不能急

网友:
室温低时不好弄得预热 先200度吹会全热起来在搞

网友:
我见过直接剪掉的 吹的话有些高温锡

网友B:
这时候旋风风枪的优势显现出来了

网友:
马蹄头可不可以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时候旋风风枪的优势显现出来了

旋风枪头有啥好处啊

网友:
没封胶直接风枪吹 有胶先用烙铁低温锡置换后再风枪地点温度吹

网友:
最实用方法之一。烤箱120度,烤十分钟,拿下来用风枪250度,轻轻一吹就下来了

网友:
所有座子都是这样拆的,装也要用到烤箱,不然下不来,还会搞坏主板

网友:
也只能吹下来            ,  先找个废主板练练手

网友C:
一般都是拿斜口钳剪掉,那样比较保险一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司登利2320E 300度,拆起来很快~!弄完后,用有铅锡镀一下,吹上的时候260度足够。像这种没什么胶的主板, ...

传说中的大炮吗,好不好用,兄弟买来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拿斜口钳剪掉,那样比较保险一点

这个全封闭式,不好剪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传说中的大炮吗,好不好用,兄弟买来多少钱

好用啊!用的人不少哦,也就几百块钱。

网友:
对,风枪240-260度加上马蹄头洛铁 慢慢干下来

网友:
先放在取暖器上烤一会儿,再用热风枪吹,几下就搞下来了。

网友:
像这种没什么胶的主板,随便弄,只要主板不起泡 热风枪就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
风枪伺候~~··~~~~~~~~~~~~··

网友:
快克2008风枪300度风速 80 转几圈秒下,,,这种屏蔽罩都是低温锡

网友:
大功率吹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