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B470无声音“未插入扬声器或耳机”——无声音故障维修思路简析

楼主(2018-10-15):
故障现象:同行拿来的B470在win7系统里,喇叭和耳机都无声音,她自己装了驱动也未果,我换装了win10系统的固态硬盘,系统里显示“未插入喇叭或耳机”。

“未插入喇叭或耳机”,win10的设备管理器里检测到了声卡,用驱动精灵打驱动也ok,以为芯片工作条件都正常————弯路一:其实这不是真正的声卡设备。

打值喇叭是好的。此机有小板,通过排线连接到主板上,打开图纸10250-2,打值排线上所有的声音信号,未发现有短路,通电测也无电压。暂时排除小板不良————弯路二:阻值ok不代表小板电压也ok。

吹掉可能影响声音输出的功放芯片,吹掉小板上的扩展卡芯片,故障依旧。回头查声卡工作条件,供电全部ok,断电打值5个声卡与桥连接的信号未现异常,于是抓波。

声卡与桥的5/8脚没波形,其他脚正常。

迷惑了,按intel时序理解桥都没识别到声卡,可是在系统里面,不仅成功识别到声卡,还有声卡驱动,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该线路相连电阻未发现腐蚀,与声卡是通的,电阻与桥也有450的值,但还是试了下风枪吹桥,刷bios,故障依旧。

除了桥就剩小板了,淘宝买的声卡小板到货,装上后有声音了,就是小板坏了,对比故障时和正常后的照片。

①可知,win10里面,真正的声卡设备是“Realtek High Definition Audio”。之前误判的那个设备,网友“极致科技”说是HDMI的音频模块。
②系统里面显示“未插入喇叭或耳机”,实际是检测不到耳机接口,因为喇叭归功放管,功放都ok,那只有耳机接口有问题了。

重新接回故障小板,打值所有信号,查找真正故障点。

问题出在耳机检测信号21/22脚,对地值都一样(误判的原因),通电后故障板是0.03V,淘宝买的好板是2.5V,即此信号正常应该是2.5V。
声卡的2个总线无波形,应该是声卡的这2个检测信号没电压导致。这2路信号一个检测HP,另一个检测MIC。疑惑的是为何插入hp也没声音呢,正常状态下,电脑插着音响开机,也不会影响喇叭输出的。

再看自己电脑的win7系统设备管理器,真正的声卡设备是这个。

 会员395207300鑫豆2025-9-2 16:03
 会员14915472元2023-9-1 19:01
 会员7630992元2023-8-29 11:22
 会员13942372元2023-8-12 13:20
 会员6139002元2023-6-11 18:40

网友A:
没看懂,你的意思是驱动程序不动,还是音频接口有问题呢?

网友:
上次有一台机器不认声卡也是打值都正常,最后发现断线了

网友:
真高人,一般人换了个小板ok了就直接把坏的扔了、、、、、、、

网友B:
之前一台华硕f83在xp系统下声音正常,装win7能识别声卡但无声音!换了官方驱动也不行!没办法又装回xp!

网友:
精神可佳!

网友C:
SENSE那个应该的两个扬声器的反馈总线,是小板那边没工作,小板上是不是有音频功放(小音频)

网友:
引用 网友C:
SENSE那个应该的两个扬声器的反馈总线,是小板那边没工作,小板上是不是有音频功放(小音频)

功放芯片在主板上,小板上只有1个mic接口,1个hp接口,一个SD卡接口,一个SD卡芯片,2个usb接口,没了。另,2个信号是耳机和mic的检测

网友:
最后结果就是声卡板问题。。。。。。。。。。。。

网友:
谢谢批评,我这是研究技术,不是为了钱

网友:
兄弟又看到你发贴了,不错,声卡驱动有时也会坏事儿,你这个在小板研究的够好的了,

网友:
这个修的好烦力中,,,,,,,,,,,,,,

网友D:
兄弟忘记说了,不过按照你的水平应当知道,那另外一个音频设备是HDMI音频,你这贴子可申请精华贴,图文排版也不错。

网友:
那个声卡,可能是独立显卡带的声卡

网友E:
发帖真详细楼主时间真是富裕的太多了。

网友:
音频小板平时坏的很少,不过楼主耐心真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忘记说了,不过按照你的水平应当知道,那另外一个音频设备是HDMI音频,你这贴子可申请精华贴,图文排版 ...

我以前是真不知道,只知道禁用那个也不影响声音输出,现在知道了,谢谢指点

网友F:
见过470  认到没声音的 REF 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见过470  认到没声音的 REF 不正常

你说的认到但没声音,有没对比修好后的机器,设备管理器那里,有没多出一个设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你的意思是驱动程序不动,还是音频接口有问题呢?

帖子更正后更详细了,没懂就再看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发帖真详细楼主时间真是富裕的太多了。

谢谢提醒,马上做一日计划,每天都抽时间学习新东西

网友:
音频小板平时坏的很少,不过楼主耐心真的很好/发帖真详细

网友:
感觉没声音啥的比不亮机难修,主要没思路。。。。。

网友:
这种问题。遇到的不少。好多客户凑合就用了。真不太注意。这下学习了。

网友:
把英特尔声卡禁用了,本来是驱动问题非得做手术

网友:
声音上的问题还真不好修,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 楼主基本功很好

网友:
音频小板修到的很少,不过楼主耐心真的很佩服,技术牛逼!

网友:
the beidrd have dast is have dest  hao you are  beding

网友:
我就经常碰到 小板有问题,无声音!!

网友:
声音和网络的问题以及充电的问题比较难修

网友:
楼主这个修的却是不错,思路清晰,应该没少费工夫

网友:
HDMI  也是可以音频输出的哦

网友:
说的认到但没声音,有没对比修好后的机器,设备管理器那里,

网友:
HD 这个 估计是独立显卡带的驱动

网友:
。。。。。。。。。其实你修主板发现很多没声音,但是认到设备,就跟你说的一模一样~~~WIN7系统也一样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

网友:
没有维修过这个问题 不知道你能挣多少钱

网友:
可以加个usb声卡,省时省力。。。。。。。。。。。

网友:
我直接卖给客户外置声卡

网友:
上次一个华硕K42J 也是一样的“未插入喇叭或耳机” 换过芯片 也查过条件 因为没示波器 就没法查波是否正常。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个显示器,喇叭测着是开路的,但是是好的,都知道现在喇叭是不通的吗

网友:
是显卡的音频跟主板自带的声卡冲突了么????

网友:
没怎么看的太懂,最后修什么搞好了

网友:
还没有修过这样的故障。以后有修过。可以参考楼主的

网友:
又学到一招 谢谢分享 感觉多看些精华帖 要少 这不少的弯路

网友:
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真的牛了,分宜送到,学习了

网友:
设备管理器那里怎么认到声卡的,意外哦

网友:
设备管理器那里怎么认到声卡设备的,真是意外,牛了,示波器新的用法

网友:
这个板子我修到过 EC坏的

网友:
你这个在小板研究的够好的了

网友:
次有一台机器不认声卡也是打值都正常,最后发现断线了

网友:
精品文章 评分不多了

网友:
还是直接换小板来的实在,要我就这么做l

网友:
楼主耐心真的很好

网友:
之前一台华硕f83在xp系统下声音正常,装win7能识别声卡但无声音!

网友:
真牛,是我就直接换小板了。真心静不下来

网友:
我以前是真不知道,只知道禁用那个也不影响声音输出,现在知道了,谢谢指点

网友:
修声音有示波器 就是方便。。。。。。。。。。。

网友:
你说的认到但没声音,有没对比修好后的机

网友:
来自: 江苏南京
最后结果就是声卡板问题。。。。。。

网友:
没声音很不好修的

网友:
声卡 和网卡 有点不好修啊

网友:
很好,很专业 分析很对很好,很专业 分析很对

网友:
买个音频小板也值不了多少钱 时间浪费了才是金钱

网友:
还是波波好用

网友:
没有积分,赚点积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一台华硕f83在xp系统下声音正常,装win7能识别声卡但无声音!换了官方驱动也不行!没办法又装回xp!

这个机器bios刷下就能好。。。win7下爆音,xp下正常。。n年之前修过

网友:
笔记本里边难修的有声音和网卡两种故障比较麻烦

网友:
机器是能显示的,又怕修的不显示,修一部分得开机进系统再试一下

网友:
楼主这个修的不错,思路清晰,功底好呀

网友:
这个小玩意也花了不少心思去修,牛人真闲啊

网友:
另外一个音频设备是HDMI音频

网友:
之前一台华硕f83在xp系统下声音正常,装win7能识别声卡但无声音!换了官方驱动也不行!没办法又装回xp

网友:
这问题还真是个麻烦事~问题不大还不好修,要很耐心研究~~

网友:
声音这块还是接触的不多,还是看看大侠们的帖子好

网友(2018-11-14):
楼主耐心可以啊  是我就直接外接了不想搞

网友:
老哥这波厉害了6666666666666666

网友:
声音很操蛋

网友:
没看太懂;不过学到了很好的思路·

网友:
老司机,思路清晰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厉害了大哥,我认你做大哥,你教我修电脑

网友(2018-10-15):
故障现象:同行拿来的B470在win7系统里,喇叭和耳机都无声音,她自己装了驱动也未果,我换装了win10系统的固态硬盘,系统里显示“未插入喇叭或耳机”。

“未插入喇叭或耳机”,win10的设备管理器里检测到了声卡,用驱动精灵打驱动也ok,以为芯片工作条件都正常————弯路一:其实这不是真正的声卡设备。

打值喇叭是好的。此机有小板,通过排线连接到主板上,打开图纸10250-2,打值排线上所有的声音信号,未发现有短路,通电测也无电压。暂时排除小板不良————弯路二:阻值ok不代表小板电压也ok。

吹掉可能影响声音输出的功放芯片,吹掉小板上的扩展卡芯片,故障依旧。回头查声卡工作条件,供电全部ok,断电打值5个声卡与桥连接的信号未现异常,于是抓波。

声卡与桥的5/8脚没波形,其他脚正常。

迷惑了,按intel时序理解桥都没识别到声卡,可是在系统里面,不仅成功识别到声卡,还有声卡驱动,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该线路相连电阻未发现腐蚀,与声卡是通的,电阻与桥也有450的值,但还是试了下风枪吹桥,刷bios,故障依旧。

除了桥就剩小板了,淘宝买的声卡小板到货,装上后有声音了,就是小板坏了,对比故障时和正常后的照片。

①可知,win10里面,真正的声卡设备是“Realtek High Definition Audio”。之前误判的那个设备,网友“极致科技”说是HDMI的音频模块。
②系统里面显示“未插入喇叭或耳机”,实际是检测不到耳机接口,因为喇叭归功放管,功放都ok,那只有耳机接口有问题了。

重新接回故障小板,打值所有信号,查找真正故障点。

问题出在耳机检测信号21/22脚,对地值都一样(误判的原因),通电后故障板是0.03V,淘宝买的好板是2.5V,即此信号正常应该是2.5V。
声卡的2个总线无波形,应该是声卡的这2个检测信号没电压导致。这2路信号一个检测HP,另一个检测MIC。疑惑的是为何插入hp也没声音呢,正常状态下,电脑插着音响开机,也不会影响喇叭输出的。

再看自己电脑的win7系统设备管理器,真正的声卡设备是这个。

 会员14915472元2023-9-1 19:01
 会员7630992元2023-8-29 11:22
 会员13942372元2023-8-12 13:20
 会员6139002元2023-6-11 18:40
 会员11399262元2023-3-17 1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