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aier)]
海尔电视花屏求助

楼主(2018-10-15):
电视机修的少,请大师们看看这种花屏,是哪出问题了 网上找了一个程序,更新后,显示如下画面

看样子是有变化。
有不少人说调屏参。可是不知道该调哪一项?每一项功能不是很清楚,有大师能指点一下吗

最后一行无法选中

这是other 这个选项的子菜单

网友:
主板屏参问题,可能是。。。。。。。。。。。。

网友A:
程序不对、屏线有问题、屏参不对等,,,,,,,,,,,

网友:
先干个 程序    试试,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不对、屏线有问题、屏参不对等,,,,,,,,,,,

屏参不对,那是不是开机就花,屏线已经擦过,我找个程序再说

网友:
屏参不对

网友:
感觉这个应该可以修复,你再查一下电路

网友B:
能说说参数正确的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说说参数正确的是什么?

先进工厂模式,看一看屏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进工厂模式,看一看屏参,,,。。。。。。、

请看一下,屏参如何调 ,上面有图

网友:
刷程序前没认真看最后一行,不知道是不是刷完后最后一行变成这样了,看逻辑板的型号是T420HW04 ,这个应该是民屏型号,有人有这个程序吗,分享一下

网友B:
谢谢各位,已修好,gama芯片问题

网友C:
逻辑电路? 没测试过屏么?就开始动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逻辑电路? 没测试过屏么?就开始动数据?

动脑筋比测屏好使,没看蓝屏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各位,已修好,gama芯片问题

gama 芯片换了就好了吗,还是重焊过芯片

网友:
AS15-F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