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联想BIOS系统下能读出不能写入呢?

楼主(2018-10-15):
为什么联想BIOS系统下能读出不能写入呢?
请大神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不能写入 官方的BIOS升级程序是假的吗

网友:
高深莫测看不懂高深莫测看不懂。。。

网友:
能读出,不能写入,好像是校验出错

网友:
是不是要加什么参数或是写入格式不对呢,我想读出来写相同形号的主板上,
求大神门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不知道联想的bios是不是都一样,反正有些主板的bios里自带写保护

网友:
我都是把芯片去了硬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