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JX 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8-10-15):
华硕X550JX 开机无显示 换了南桥还是一样。一开始是死机的。进BIOS没几秒就死机了。刷了BIOS 直接没显示了。论坛上下载了好多原厂的刷了什么样的电流都有。REV 2.1的

网友:
原来的BIOS刷回去试试

网友:
这个是u坏了,不用刷了

网友:
我遇到板栽内存电阻给人家改动了,每次都可以开,但不久就死机;后来者改回电阻就正常了

网友:
有没有过内存?屏蔽一下板载内存试试

网友:
试一下屏蔽板载内存 这款内存很容易坏的

网友:
感觉板载内存好多机器坏的也多,可能是它的原因或CPU坏了,先刷回原来的BIOS

网友:
死机的问题很多啊,CPU,内存,显卡都有可能,换南桥过早了

网友:
现在的板载内存特别容易坏

网友:
看看是不是板载内存的问题,还有显卡,如果刷了很多都不行,还是暂时不要在刷了,先断开独显看看,原来是死机,很有可能是显卡导致的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把板载内存屏蔽了,或者直接找可以屏蔽板载内存的BIOS,直接加内存条,看看可不可行

网友A:
板载处理器坏了  换主板吧  板载处理器坏了  换主板吧

网友B:
南桥都换了,实在不行只能换一个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都换了,实在不行只能换一个主板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老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载处理器坏了  换主板吧  板载处理器坏了  换主板吧

嗯。你有吗

网友:
这款机器板载内存坏的是真的多,死机也有可能是内存引起的

网友:
板载内存屏蔽,,,,,,先屏蔽了再说

网友(2018-11-23):
修好了 吗,我也收到一台和你的配置一样,情况很像

网友:
查一下CPU电路试试 看看电压稳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