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康佳LC32FSB81B程序

楼主(2018-10-15):
康佳LC32FSB81B程序一份是淘宝买的,一份是自己备份的,最后确认是屏问题,所以分享给大家,淘宝买的(可以开机)VGA显示会花屏,自己备份的不会!此机故障为屏幕下方5公分左右黑屏,5公分以上正常显示!问了淘宝买主板的都说屏幕问题!

康佳LC32FS81B主板35014900程序数据25F40(512K).rar

淘宝买的VGA会花屏

正常使用的

网友A:
电视上的背景.......老夫的陋作居然这么传的这么广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视上的背景.......老夫的陋作居然这么传的这么广泛?

莫不是宵师兄?????这么清闲?

网友:
那部分如果应当有图像的而没有显示就是屏的问题,,如果图像完整只是压缩了,那可能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C:
见到三星屏,就不要再考虑其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见到三星屏,就不要再考虑其它了。。。。。。。。。。

听说三星的屏幕最容易坏了,早知道就不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莫不是宵师兄?????这么清闲?

是我,是我!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