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求优派显示器VA2359型号VS16398驱动程序

楼主(2018-10-15):
版号715G6938-M01-002-004L 求优派显示器VA2359型号VS16398驱动程序

网友A:
这个论坛上没有人发过,还是淘宝上找吧,,,。

网友B:
路过。。。通用高压板,,,,很多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论坛上没有人发过,还是淘宝上找吧,,,。

淘宝只有一个人有,是卖板的,蛮贵的68左右,帮同行修贵就没法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过。。。通用高压板,,,,很多额

不是高压板问题,是驱动板不工作,想刷程序试,价格问题令人麻烦得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只有一个人有,是卖板的,蛮贵的68左右,帮同行修贵就没法做。

就要想找一个对应这个板号的程序,,也没有,,,

网友:
AOC的板,只要AOC售后都能搞到程序呀。

网友D:
一般都是直接换板了。现在的板子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都是直接换板了。现在的板子又便宜。

这个板特殊,网上只有一家有,在苏州发的

网友E:
换通用板,十几块搞定,为什么一定要买原装版呢?
就是有程序,那也不见得就是程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通用板,十几块搞定,为什么一定要买原装版呢?
就是有程序,那也不见得就是程序问题。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75997-1-1.html今天已经搞好,就是程序问题。可以拿通用早用了,淘宝问了很多家没代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