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淘宝买的AOC-E2280SWN-SM280CLA_PCB_R10.2_RTD2280CL-HSM215FEU-TN01

楼主(2018-10-15):
淘宝买的AOC-E2280SWN-SM280CLA_PCB_R10.2_RTD2280CL-HSM215FEU-TN01,论坛是有,就是大小不一样,我的是512KB的

网友A:
备份的也是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备份的也是好的吗,,,,,,,,,,,,

下载一起送的可以试下,可以开机就是接入信号没反应,跟淘宝买的和没刷之前一样故障,所以断定备份也可以用的

网友:
检查小电压都转换出来没啊。。。。。。

网友:
下一个试试,平常都没用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