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实地 iphone6二修故障板维修经过

楼主(2018-10-15):
主板型号:iphone6
故障:缺件,短路,不显示
维修结果:完美亮机
              到迅维实地手机学习班一个多月了,第一个月手工训练为主,第二个月修故障板和维修思路详解实践。现在修到第4片板:以下的维修过程完全按照徐老师和万老师所教的思路一步一步去检修。
       第1片:触发定电流67毫安------进DFU刷机后全正常了
       第2片:A面有进水痕迹,接电漏电146毫安------先清理板体看看--------也正常开机了。
       第3片:开机电流正常(暗屏)-----显示座(J2019)打值都正常,发现座上有2个触脚稍稍低了点并且有点变形,换了座子就显示正常了

        前面3片没多少内容可写 ,今天我把第4片的维修过程给大家详细写写吧
第一步 :检查外观            发现这板缺件(U1502,C1597, C1552, C1530,U1501, C2050), 背光芯和显示触摸已被拆了,确认是二修

第二步:接电测试
           外观经过细心检查只有缺件,其它都好(没有进水,没烧伤,板体没严重变形等),缺件先不管,上电看看电流

                     1.接电电流1毫安(正常)
                     2.触发直跳电流510毫安(属于短路,不正常)

第三步: 先修短路
            1.触发时明显摸到CPU旁边瞬间发热, 短路部位突出
            2. 发热部位熏松香
            3. 再次接电触发,发现C1293电容上面松香立刻融化了冒出小烟
            4. 断电拆下C1293滤波电容 ,再上电触发,电流正常了

第四步:补缺件
             1.在练手板上找到背光芯片U1502和显示触摸电源U1501装上(电容没装)
             2.接电864毫安漏电(属于大短,不正常)
             3.断开接电, 打对地值, 发现VCC_MAIN对地值为0-----已经短路.
             4.按以上检修分析来看,短路部位必定是刚刚补上的两个芯片有坏或连锡.
             5.先拆下背光芯片----再打值VCC_MAIN对地值为0---还是短路

          6.再拆显示触摸电源---再打值VCC_MAIN对地值为356---不短路了---说明安装的U1501这芯片是坏的

第五步:重新补件-------发现以上犯了2个错误:(1.在练手板上拆的件不可靠  2.装上一个芯片没有打打值再往下装其它芯片)
             1.重新到ID板上找件
             2.先装显示触摸电源-----打值(正常了)------接电接屏----触发(有显示了)----但暗屏  说明芯片装安成功了
             3.再安装背光芯片----打值(没问题)-----接电开机-----成功亮机

最后试试触摸------也正常-----维修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