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X 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8-10-15):
iPhoneX  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一例

  【故障机型】iPhoneX
  【故障现象】手机不开机
     今天接收一台iPhoneX,顾客说机器昨晚充电,早上开机就无法开启,接到手后连接充电器,无充电电流
  【维修过程】

    拆机连接可调电源,电流直接上2A,主板大电流,短路,拆机拆主板,测量PP_VDD_MAIN主供电对地短路

        iPhone X分双层,先接可调电源看是上面短还是里面短,上层熏松香接可调电源,上层没烧出来,可能是里面的问题,需分离

                 分离出来后测量是上层还是下层短路,测量上层PP_VDD_MAIN短路,上层熏松香,接可调电源,电子开关管先融化,此开关管需要拿掉PP_BATT_CC                    和PP_VDD_MAIN连接起来

            再接可调电源查看,烧半天烧不出来,最后只能用烧机电池烧,

              找出元凶C2866  滤波电容短路  这里是有胶的比较硬,需要小心一点,风枪加热小心除胶,把电容敲掉,小心别把旁边
              电源搞坏
              去除电容,测量PP_VDD_MAIN,已经不短了, 装机测试,把下层植锡,待装机

                             装机

                   接可调电源,已经不短,开机,电流正常,装机测试

                    装机测试功能正常,修复完毕

网友:
几百到手

网友A:
请问分层有黑胶吗?最近正准备研究X

网友:
还没搞到X,没敢弄,高手还是多啊

网友:
拍照手机得换好点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分层有黑胶吗?最近正准备研究X

      iPhoneX分层     没胶

网友:
对于苹果X  我现在是还不敢下手的

网友B:
要收1000以上啊这个机器不便宜

网友:
很有耐心

网友C:
分层 现在         还没 分层 过                感觉自己手工还是不行

网友:
厉害,能修新款的x

网友D:
烧鸡电池用一个还是并联几个烧 感觉一个烧不出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烧鸡电池用一个还是并联几个烧 感觉一个烧不出来呢

用6电池    两个并联   也可以用IPAD 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层 现在         还没 分层 过                感觉自己手工还是不行

很简单,不难,        小 心别掉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收1000以上啊这个机器不便宜

          差不多这个价吧!

网友:
现在的X过保了?

网友:
这个x现在来说感觉还是难搞啊,一般的还不敢搞

网友E:
X下层植锡有什么好方法吗 我用的A23 夹具带的网  植不好

网友:
手工赞一个,厉害了.胆大心细!!!!

网友:
手工不错,一直没有勇气下手啊!!

网友F:
请问楼主,这个活儿得多长时间搞定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这个活儿得多长时间搞定呢?

  简单的短路             1-2个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G:
简单的短路             1-2个小时

感谢楼主回复,我是刚学习的,谢谢您

网友:
还没遇到过X,遇到也不敢下手,楼主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E:
X下层植锡有什么好方法吗 我用的A23 夹具带的网  植不好

上次看到基地的视频 好像是不用钢网的 是直接在上面刮锡的

网友(2018-11-16):
X没分过 IphoneXS Max 分过一个  挺好弄的、

网友:
iphonex 分层 还没拿好机试过  感觉有点底虚

网友:
厉害了,手机不开电脑有前途,电脑没落了

网友:
差不多一样的故障,只是我的机器短路的电容是另外一个,问题现在贴合一直贴不好,太尴尬了

网友:
苹果x上层用的是低温锡250度就可以分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