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故障]
6代摔机导致无WIFI

楼主(2018-10-15):
接到一台6代无WIFI的机子,客户反应机子摔过。

拆机开干,先测供电,4V,1.8V,1.35V都有。时钟0.9V也有。

测到C5215-RF和R5208-RF这里有1.8V电压,见下图

直接把WIFI干了打焊盘对地址,发现14脚复位信号断了。
查到故障就好办了,从R5208_RF飞线接个10K电阻接到C5215_RF,测焊盘复位信号还是断线,直接从C5215_RF飞线到14脚,装好WiFi,开机OK。维修到此结束。

由于没有显微镜,自己看着飞,大家就无视我这飞的像屎一样的线了吧,哈哈

中间走了不少弯路,弄得我自己也有点晕,为了分享一下就省略了一些,希望对新手有帮助。

网友:
思路还是非常清晰的。苹果的维修资料齐全,修起来还行

网友:
简单快速,老司机了哈!感谢分享

网友:
感谢分享 这就是没有好的工具照样赚钱的典型

网友:
修苹果搞钱

网友A:
为什么要接10k电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接10k电阻呢

弄错了不是10k的,是2.2k,其实我也不明白,徐老师是这样教我们的,我问其他实地同学说是电阻是用来防止电流过大烧坏东西的。1k~2.2k都可以,去I2C总线上面找

网友A:
防止过流的,明白了,说实话挺羡慕能有机会去系统的学习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防止过流的,明白了,说实话挺羡慕能有机会去系统的学习的

有机会你也可以去啊,去学一期理论还是不错的。你们有基础的学起来会很容易搞清楚 。我这种0基础的天天画图到一两点还是半桶水。。。

网友:
苹果的维修资料齐全,修起来还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机会你也可以去啊,去学一期理论还是不错的。你们有基础的学起来会很容易搞清楚 。我这种0基础的天天画 ...

自己有两个店面,放不下手里的蝇头小利啊,不过小乡镇,我的技术算不错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有两个店面,放不下手里的蝇头小利啊,不过小乡镇,我的技术算不错的了

两个店面…厉害了…我也想弄,就是没底气。

网友C:
这绿油打的没艺术感啊 要记住我们都是艺术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绿油打的没艺术感啊 要记住我们都是艺术家

在没有显微镜的情况下,楼主还能如此功力可以修复问题,已经是大大滴不错了!!

网友:
我的6p和点位图不一样的,是不是有两个不同的主板?我的触摸坏了,拆触摸ic飞线弄好了。发现wifi打不开。其他正常可能吹时候吹坏Wi-Fi了。查主板点位图和实物不一样,好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