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板载SPD芯片 在点位图中一般怎么找?

楼主(2018-10-15):
是否有统一规范的NET名称?
例如PCB_ID? 可以屏蔽板载内存.
SPD芯片是否也有统一规范的名称?

网友A:
PCB-ID 华硕的 才叫这个。 还有SPD芯片 笔记本好像没有的, 内存的BIOS 集成在主板主BIOS里面的

网友:
听楼上这么一说好像确实在板载内存的笔记本平板手机之类的设备的主板上没见过spd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B-ID 华硕的 才叫这个。 还有SPD芯片 笔记本好像没有的, 内存的BIOS 集成在主板主BIOS里面的

长见识了

网友:
在bios里,板子就没必要多此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