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r9s不能闪充啦

楼主(2018-10-15):
r9s突然之间不能闪充啦,只能普通充电,充电尾插排线没问题,充电器也没问题,是什么原因啊
充电

网友A:
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触不良
别的手机上正用着的,拆下来装上也不行

网友:
显示USB充电

网友:
闪充的手机不能闪充电一般都是数据跟充电器有问题,换一套原装的试一下,遇到好多这样的。昨天就遇到一个mate9 闪充还没有一会就没有,充电头坏了,希望你有惊喜

网友:
不行,充电器换新的也不行,我两个手机一个可以用一个不行,尾插也换的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