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S-16J21图纸一份 故障是进水 不触发

楼主(2018-10-15):
求MS-16J21
一份 故障是进水 不触发
不触发

网友:
就按无图纸修吧,这个根本没有图,,,,

网友:
这个机器 没图 真不好修 V星的图纸太少太少了

网友:
MSI的机器哪来的图纸。

网友:
我的也是进水 也是在找这个图纸

网友:
进水的话就先拿洗板水刷一遍,,,然后烤干,,,,最后按经验来修不触发的,,,,如果能看得出芯片型号,,,
就上网找芯片资料,,,,看脚位来查

网友:
V星的一般都是没有电路图的,还是按时序的来修吧!

网友:
处理好腐蚀i 的 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