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收一块华擎h61的主板,反复重启。

楼主(2018-10-15):
开机反复重启,cmos放电,就能启动,关机再启动就不行,反复重启,测各路电压,5v电压不正常,有时能上到7v。手上没图纸,io芯片是83627dhg的,找不到5v检测脚,那位兄弟有这个故障的详细点位图,或图纸,给我传一个,谢谢。

网友:
华擎和映泰的图纸都比较少,你可以去淘宝问问

网友:
这种情况,BIOS坏的比较多,刷个BIOS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