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75MA-E33

楼主(2018-10-16):
B75MA-E33谁知道不显示BOIs见面在右下角有个(99),从V星官方网站下了bios涮了含是如此。有没有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求助。

网友:
不认硬盘,更换硬盘或查硬盘供电及控制线路。

网友A:
ps口,供电,排阻测一下,V星卡99通病

网友(2021-01-15):
引用 网友A:
ps口,供电,排阻测一下,V星卡99通病

就是PS2接口电阻坏了  472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