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维修过,用过的,大师帮忙看一下,这个温度正常吗?

楼主(2018-10-16):
笔记本型号:DELL M4010
笔记本故障:温度偏高
上图:

CPU : AMD  速龙 PII 340

请,,维修过,用过的,,大师帮忙看一下,,这个温度正常吗?

网友A:
如果散热也处理过的话,那这个温度也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散热也处理过的话,那这个温度也是可以的,,,,,,,,,,,

散热处理过了,显卡上铜片了,待机50多度,看电影一天,,保持在68度左右。

网友:
这个温度正常加上是AMD 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散热处理过了,显卡上铜片了,待机50多度,看电影一天,,保持在68度左右。

那这个温度就可以了,,,,,,,,,,,,

网友:
温度正常,鉴定完毕

网友:
是AMD的,然后看电影一天,这个温度很正常

网友:
没问题的!

网友:
我觉得,还是改长转试试,如果是加焊显卡或者桥的。感觉温度偏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