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90 不触发 COMS电压低

楼主(2018-10-16):
早上有个客户机器坏了说不开机,打开机箱没发现什么异常,风扇不转,开关没问题,电源也换了,拆出主板,换电池还是一样,但是发现跳针电压低,电池新的,后继拉低,拆掉关联电容,还是一样,估计是桥或者IO坏了,插电看看有没有异常,发现IO温度烫手,换掉亮机。有时修机器得灵活换方法,不然量COMS电压太费时间

网友:
这都是技术累积的,经验丰富啊!

网友:
学习了 谢谢楼主的知识共享

网友:
the best hut  check have  sha  computer .shua dian fen ba

网友:
有要一看二摸就摸到人民币:

网友:
很显然是IO芯片内部短路引起电池电压低了,如果不是IO芯片发烫的话这主板修起来要费劲多了

网友:
的确,有时候没温度不发烫没有明显短路的情况下,还是要按时序工作条件查,比较费时间。

网友:
主板,芯片组,型号最好也说下